大家看一下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4-08-05):
DC-DC DOWN电路,分析下外围的电阻电容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这问题问的

网友:
没什么用的

网友:
罚楼主把MP4560的datasheet翻译一遍。

网友:
    这问题问的,

网友:
    估计是想问外围的器件是干啥用的

网友:
    手册说得非常清楚,不需要讨论。

网友A:
    我也想问一下:C3,C4,C5,R3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这问题看来大多数人都没胃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问一下:C3,C4,C5,R3是起什么作用的

    C4是boot电容,其他3个组成补偿电路

网友:
    电源芯片内部开关管用的是NMOS,开关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大于输入电压来控制,C4的作用就是提供这个电压;C3,C5,R3这个是反馈网络的频率补偿电路,增加电路稳定性,提高高频响应的,有兴趣可以深入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