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设置为金色

楼主(2014-08-06):
    请教各位如何让LOGO做出来为焊盘一样的金色。
    有人说放在SOLDERMASK_TOP就可以,LOGO似乎是放不到那一层的。

网友A:
    你知道怎么绿油开窗吗?在同一位置的soldermasktop层放上同样的logo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怎么绿油开窗吗?在同一位置的soldermasktop层放上同样的logo就可以了

Allegro的LOGO放不到Soldermask Top层吧,我是让工厂沉金处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legro的LOGO放不到Soldermask Top层吧,我是让工厂沉金处理的。

    菜鸟,贴片焊盘如果不设置soldermasktop你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

    怎么样修改图框的层次。就是我导进来的线框 我想修改到其他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鸟,贴片焊盘如果不设置soldermasktop你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吗?

    大点的菜鸟,你好,请看清内容,没有说是焊盘,只是将LOGO做出金色效果而已。

网友C:
    别斗嘴了,我来解释2楼的意思吧,其实他是对的。
    你要做成焊盘一样的效果,首先你要在TOP或者BOT层放置LOGO ,保证蚀刻时留下LOGO字符的铜;
    其次是在阻焊层(油墨层)相同的位置放置LODO,保证LOGO不被油墨盖住
最后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斗嘴了,我来解释2楼的意思吧,其实他是对的。
    你要做成焊盘一样的效果,首先你要在TOP或者BOT层放置LOG ...

    我知道各位的意思,也不是斗嘴。先感谢大家给我意见,只是使用ALLEGRO放置Mechanical symbols(也就是我的LOGO)时放不到Soldermask_top层,我该如何设置?  给板厂说明要求后,对方答复丝印层的LOGO是可以做沉金处理做出金色效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各位的意思,也不是斗嘴。先感谢大家给我意见,只是使用ALLEGRO放置Mechanical symbols(也就是我 ...

你这样说的话,说明你还不会出gerb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说的话,说明你还不会出gerber

求指教,还确实不知道我错在哪里了,有用ALLEGRO做过金色LOGO的实际操作经验么?“LOGO放不到Soldermask Top”,我反复说过好多次,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这里比室外更"热"闹,金色的logic,倒真是不那么容易做,简单ㄧ点的,可以以元件的形式,多边形shape焊盘,借助autocad结构图形,记得像做mark点那样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指教,还确实不知道我错在哪里了,有用ALLEGRO做过金色LOGO的实际操作经验么?“LOGO放不到Soldermask  ...

我不明白的是第一:你要把LOGO做成金色?为啥?把铜露出来进行喷锡效果不好么?沉金去做这得多少钱?
第二:板厂回复可以把丝印层的字符做沉金工艺?有这种说法?我孤陋寡闻了,真没听过。不知道字符这种东西还可以做沉金。
第三:楼上的意思是叫你根据CAD外框一点一点描出来么?好费劲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指教,还确实不知道我错在哪里了,有用ALLEGRO做过金色LOGO的实际操作经验么?“LOGO放不到Soldermask  ...

    前段时间我也在研究logo,跟你一样的想法,logo铜皮显示。板子回来了,成功实现了(不是金色的,是焊锡的银色,我并没有添加logo到paste啊,这个我搞不清楚!)。我是这么做的:logo导入时我新建了一个层(class)命名为logo,然后在出光绘文件的时候将logo的class同时添加到etch top和soldmask top即可以实现了。
我现在在想怎么将logo在一块铜皮上挖空显示,不知道你知道不?

网友:
2L和15是对的       在ETCH和solder层同事添加logo就可以了  当然 你可以把logo对应的subclass同时添加到  这两个gerber层  当然这样做  前提是logo层没有其他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我也在研究logo,跟你一样的想法,logo铜皮显示。板子回来了,成功实现了(不是金色的,是焊锡 ...

这个和刚才那个是一样的道理  ,LOGO转换到routekeepout层  然后让铜皮自动避让 就可以实现了
LOGO文件  肯定要么是LINE,要么是SHAPE属性,如果是shape  直接Zcopy一个过去就行了,如果是line,把line转化成shape  然后zcopy过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和刚才那个是一样的道理  ,LOGO转换到routekeepout层  然后让铜皮自动避让 就可以实现了
LOGO文件  ...

大神终于出现了,非常感谢你的指点,知道你的意思,就是不知道怎么将line变为shape,通过什么命令可以实现吗?这是我第二次画板子,对于allegro会用的命令太有限了!还望您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神终于出现了,非常感谢你的指点,知道你的意思,就是不知道怎么将line变为shape,通过什么命令可以实 ...

额   共同学习而已   线转shape要用skill  你取skill专区  滚动的图片那就有一个dgs大神的作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额   共同学习而已   线转shape要用skill  你取skill专区  滚动的图片那就有一个dgs大神的作品

看到您说的那个skill了,很好用,谢谢!
不过我还有个疑问:能不能在导入logo时直接导入到routekeepout,这样不是更加简单嘛!一开始我不知道是routekeepout可以挖空铜皮!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到您说的那个skill了,很好用,谢谢!
不过我还有个疑问:能不能在导入logo时直接导入到routekeepou ...

可以啊,不过dxf如果是线条 不一定可以导入routekeepout,所以还是需要手动从别的层转到routekeepout。  做好了就一劳永逸了,理解没错,routekeepout作用是让走线和铜皮不要进入对应区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啊,不过dxf如果是线条 不一定可以导入routekeepout,所以还是需要手动从别的层转到routekeepout。   ...

谢谢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
    光板回来了,LOGO做成了金色,与预期效果一样,谢谢各位的建议。我并没有将LOGO放在SOLD或其它层,只放在了BOARD -SILKCREEN_TOP层,生产时给板厂交接好就行。

网友F:
    大家講了很多 , 但是你仍然是不懂.
1, 不懂 Allegro 的各個層面的用途及特性
2. 不懂在Allegro 裡面如何把拰要的底片湊出來
3. 不懂板廠的製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明白的是第一:你要把LOGO做成金色?为啥?把铜露出来进行喷锡效果不好么?沉金去做这得多少钱?
    第 ...

才看到你的消息,谢谢给的这么详细的建议。
    “我不明白的是第一:你要把LOGO做成金色?为啥?把铜露出来进行喷锡效果不好么?沉金去做这得多少钱?
    第二:板厂回复可以把丝印层的字符做沉金工艺?有这种说法?我孤陋寡闻了,真没听过。不知道字符这种东西还可以做沉金。
    第三:楼上的意思是叫你根据CAD外框一点一点描出来么?好费劲啊!”
    1----想做成金色的LOGO,喷锡的话会是银色,不太好,最后板子做到了如期的效果,没有加收沉金费;
    2----第一次这么设计LOGO,直接给板厂提了要求,语言说的可能不对,只是对方做这个肯定是有经验的,因而答复没有问题;
    3---这一点没清楚你说的什么意思,CAD外框?
在接受建议并实施中遇到了问题,大家各种冷言相对也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家講了很多 , 但是你仍然是不懂.
1, 不懂 Allegro 的各個層面的用途及特性
2. 不懂在Allegro 裡面如何 ...

    恩,不管怎样,先谢了。认识到自己犯了个低级错误,大家说的将LOGO放在SOLDERMASK TOP层指的是在做Gerber时添加LOGO所在信息到SOLD_TOP层,我一直理解和操作的是使用PLACE指令放置LOGO到SOLD_TOP,故而是放不上去,也就钻进了死胡同。。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我也在研究logo,跟你一样的想法,logo铜皮显示。板子回来了,成功实现了(不是金色的,是焊锡 ...

这个有意思,请问你是怎么添加层的,能不能具体谈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有意思,请问你是怎么添加层的,能不能具体谈谈?

    恩,同问。在xilinx官网下的一些PCB文件里面会常看到一些没见过的层,感觉是自己添加的,不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H:
    没懂你们在激烈争论什么,做个plt的logo,想放那层放哪层,so easy

网友:
    樓上的大哥 , 那你不適合來幫人家解答.
因為你沒有去思考 , 人家為何不懂 , 你要如何地去解釋給不知道的人可以聽得懂.

    大家求生活都不容易 , 論壇上絕大多數的人都是使用和諧版 , 沒法找原廠問啊! 只好上來發問 .
你給人家無法理解的答案等於沒給或是製造更多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懂你们在激烈争论什么,做个plt的logo,想放那层放哪层,so easy

谢谢你的建议,可以说的再详细点么,不太懂~

网友(2014-09-05):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可以说的再详细点么,不太懂~

怎么说呢,就是比如你画了个丝印的图形,可以用file里的export--ipf,把它存成一个plt文件,使用的时候再用import,选好想要放置的层就行了

网友I(2014-10-16):
引用 楼主:
    Allegro的LOGO放不到Soldermask Top层吧,我是让工厂沉金处理的。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的

    恩,当时以为是用“place”指令,所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