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芯片pcb设计问题

楼主(2014-08-06):
   LED驱动芯片总是烧,led灯条电流最大700ma ,ic芯片可以驱动1.2a的电流,我想的是PCB排版有问题,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如图:

双面板设计,1.5oz铜厚,蓝色是地,底层大面积覆铜,红色是6.8v入 ,采用pwm控制

双面板设计,1.5oz铜厚,蓝色是地,底层大面积覆铜,红色是6.8v入 ,采用pwm控制

其中一个模块的原理图

其中一个模块的原理图

490.53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99, 下载积分: 威望 -5

ic芯片资料

网友A:
1  当看PCB确实有些问题,但是必须要确认问题的所在。
C烧坏,主要有过热  、超过芯片的工作范围(比如电源的输入范围),还请确认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当看PCB确实有些问题,但是必须要确认问题的所在。
2 IC烧坏,主要有过热  、超过芯片的工作范围(比如 ...

  PCB哪里有问题了 请指教  电源的工作范围是0--5v  我用了一个限压二极管5.1v的

网友A:
1 PCB的问题,R1454取样点需要在电容处,R315去掉,先稳压后到IC 。
2 输入输出GND要连接在一起,否则地弹影响较大,特别是功率比较大的时候。
3 稳压管的反应速度有限制,需要用示波器测试VCC脚的过冲和毛刺。
4 用热电偶等测试IC外壳的温度,计算是否过热。
5 此IC没有OVP功能,在你这种PWM模式下,不建议使用钽电容。钽电容的需要将额50%来使用。

网友B:
电感有没有问题?是不是电感磁饱和导致芯片内部MOS烧毁?

网友C:
关注,楼主测试好的话公布结果啊。稳压管选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B的问题,R1454取样点需要在电容处,R315去掉,先稳压后到IC 。
2 输入输出GND要连接在一起,否则地弹 ...

  第二条:我底层用的大面积铺地 来接通入口地和出口地  附件是更改后的pcb
最后一条:你说的不适合用钽电容,要用电解电容比较好吗?
  你说的热 用什么来测,我一般是用红外来测的

底层

底层

顶层

顶层

整体,蓝色是底层的地

整体,蓝色是底层的地

网友(点评):
为什么老抓着PCB呢?PCB是有影响,但是没那么大,方向搞错了吧

网友(点评):
如果是VIN的毛刺引起的,就有可能是PCB的问题。 之前有朋友碰到过,DC-DC的输入,电容离的远了,没有效果,出现6%的不良,后改板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有没有问题?是不是电感磁饱和导致芯片内部MOS烧毁?

电感包不饱和如何测得?

网友(点评):
先看看电感带磁心没,空心的不存在饱和;不知道怎么测试饱和....可以换成空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楼主测试好的话公布结果啊。稳压管选小试试?

恩,好呀  等调好了 我会公布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感包不饱和如何测得?

   都是实心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条:我底层用的大面积铺地 来接通入口地和出口地  附件是更改后的pcb
最后一条:你说的不适合 ...

1 输入输出电容需要共GND,这个主要是看回路来的,你虽然在BOTTOM层是大面积的接GND,但是背面的路劲却不一样了。所以都是建议在TOP层连通,这样路径是一样的。
2 电解是优先的选择。因为你的PWM模式,对于电源是开关,如果动态响应不好,输出会有比较大的毛刺或者过冲,你的这种接法是恒流模式,所以不建议用钽电容,而且还很贵。
3 热电偶也可以,红外也行,都可以测试表壳温度。
4 我的感觉还是在VCC处,可能有比较大的毛刺或者过冲。
5 电感的问题比较小,目测你用的是CD54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输入输出电容需要共GND,这个主要是看回路来的,你虽然在BOTTOM层是大面积的接GND,但是背面的路劲却不 ...

目前断定是ic芯片的内部功率管烧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楼上的提出是电感饱和造成的,但是,我的电流也没达到很高呀 也就是300ma左右

网友(点评):
过压了啦,灯是用插座连接的,是不是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加个过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输入输出电容需要共GND,这个主要是看回路来的,你虽然在BOTTOM层是大面积的接GND,但是背面的路劲却不 ...

  顶层共面摆不开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断定是ic芯片的内部功率管烧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楼上的提出是电感饱和造成的,但是,我的电流也没达 ...

如果断定是IC内部的管子烧了
1 还是看VIN的毛刺和脉冲,我怀疑这个比较大
2 电感饱和看电流,有个饱和电流,超过此电流,电感饱和,电感量下降。电感饱和后,温度上升。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层共面摆不开呀

养成良好的习惯就很简单了
你把电容旋转180°,所有GND都连接在一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断定是ic芯片的内部功率管烧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楼上的提出是电感饱和造成的,但是,我的电流也没达 ...

BOOST电感电流选择一般是2倍的输出电流,700mA要用2A的比较保险;测试内部MOs管的D极(电感和芯片连接的一端)电压波形可以看出是否饱和(也可以测试出开关频率);另外你的BOOST频率低于600K电感最好用个大一点的比较好

网友A:
晕,一直都忽视了个问题。
这个IC的SW的范围是,最高只到6.5V,楼主你的输入电压为6.8V,所以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一直都忽视了个问题。
这个IC的SW的范围是,最高只到6.5V,楼主你的输入电压为6.8V,所以很容易坏。

  但是厂家给的电路图纸也是6--18v的电压呀?也没有问题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厂家给的电路图纸也是6--18v的电压呀?也没有问题呀

这个IC,真的太不规范了。
datasheet里面说,SW最大不能超过6.5V,然后通过1K电阻和5.1V稳压管来稳压,不算其他的消耗,稳压管就需要几个mA的电流,那么VOUT就是5.1+1K*IZ(min),        至少也有个7或者8V的样子,那么SW已经远远超过了6.5V。

这个问题,你就只能找原厂给你解决了,他们才清楚里面的内幕。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ST电感电流选择一般是2倍的输出电流,700mA要用2A的比较保险;测试内部MOs管的D极(电感和芯片连接的 ...

  "测试内部MOs管的D极(电感和芯片连接的一端)电压波形可以看出是否饱和(也可以测试出开关频率)"
测电压波形如何知道电感已经饱和,开关频率可以测得

网友(点评):
测量方波的频率就是开关频率

网友(点评):
只能测试电流,而非电压。由于电感饱和,电感电流成非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IC,真的太不规范了。
datasheet里面说,SW最大不能超过6.5V,然后通过1K电阻和5.1V稳压管来稳压, ...

  恩,正在问厂家,一会给我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IC,真的太不规范了。
datasheet里面说,SW最大不能超过6.5V,然后通过1K电阻和5.1V稳压管来稳压, ...

厂家查过,说是规范书有错误 sw电压最大2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厂家查过,说是规范书有错误 sw电压最大24v

如果是24V,暂时先排除SW的问题,
那么剩下VIN,你用示波器测试你的VIN PIN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24V,暂时先排除SW的问题,
那么剩下VIN,你用示波器测试你的VIN PIN脚

恩,明天试试

网友:
在VBL和FB端加个负载电阻试试

网友D:
这IC空载后会是什么样子,没有OVP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IC空载后会是什么样子,没有OVP

  电压会很大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没,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没,楼主

  目前能用 布线有点问题  焊接的时候二极管的位置改了一下  可以使用了,不烧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