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pcb layout 与pcb router的区别与联系

楼主(2014-08-06):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用PCB layout完成布局后,是用pcb layout手动完成布线,还是Pcb router 自动完成布线好?自动布线的弊端有什么?需要注意些什么?
本人刚接触不久,问题肤浅,请见谅!

网友:
router布线是比较好的,主要修改和优化布线都非常快,画等长长线比较方便。布线带智能向导。

楼主:
额,想问下,你一般在完成项目时,是用什么布线,为什么要用它?

网友A:
看jimmy大师的书和视频,你会发现配合用比较好。各有优点

网友B:
我大部分时候用layout,有时用rout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大部分时候用layout,有时用router。

谢谢!用自动router布线不是更快吗,为什么还要用layout?........这就是我没搞明白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jimmy大师的书和视频,你会发现配合用比较好。各有优点

谢谢,正打算买jimmy的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用自动router布线不是更快吗,为什么还要用layout?........这就是我没搞明白的地方。

自动化还没有足够智能化,很多时候软件的想法跟你的想法是不一样的。layout 可以完全按设计人员的想法去做。
就像布板有很多规则,但是不是什么时候都要遵守的,只要你觉得没有问题的就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