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晒下自已的4层6层PCB板叠层结构。

楼主(2014-08-06):
附件!

网友A:
为什么pwr和gnd间距大,而top和bottom与平面层的间距小,这样设计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pwr和gnd间距大,而top和bottom与平面层的间距小,这样设计的原因是什么?

中间的事core,可以做的很厚,外面的是PP,要做厚的话可能导致假多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中间的事core,可以做的很厚,外面的是PP,要做厚的话可能导致假多层

我的意思是楼主为什么用这么厚的core, 常规的4层板不是pwr和gnd间距只有5.几mil的。楼主这么做有什么另外的妙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楼主为什么用这么厚的core, 常规的4层板不是pwr和gnd间距只有5.几mil的。楼主这么做有什么另外 ...

首先要满足整板的厚度,你做0.4-0.6的板厚,core可以做到这么薄,如果4层板做1.0以上的,core就变得很厚了
还有PP片最多就叠3片,要满足板厚,只能从core上面增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满足整板的厚度,你做0.4-0.6的板厚,core可以做到这么薄,如果4层板做1.0以上的,core就变得很厚 ...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GND 平面与电源平面拉开一点杜绝干扰。6层板L 3 也L4 层是隔的很开。 不明白楼主发个图片啥意思,就走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