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 SDRAM 200 MHz 是DDR2 400还是DDR2 800???

楼主(2014-08-06):
    The DDR2 SDRAM inteRFace complies with 200 MHz timing requirements for standard DDR2 SDRAM.

这个 是DDR2   400???
    还是DDR2    800???

网友:
    难道不是400MHZ吗?

网友:
    400MHz,我想LZ还是没理清楚时钟和数据速率的关系,DDR DDR2,DDR3都是两倍关系,不是指数关系

网友A:
    双边沿采样,一个时钟过去,两个数据。楼上所示的:两倍关系

网友:
    应该是DDR2-4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边沿采样,一个时钟过去,两个数据。楼上所示的:两倍关系

这个单线阻抗,一般做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