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绘文件出不来就这一层其他都可以

楼主(2014-08-06):
(图片)

楼主: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求高手啊

楼主:
错误:中止电影 - 未定义的光圈符号,无法继续。请参阅本文件中的符号为小孔中使用的表。膏状最严重的错误 - 停止输出。不生成图形文件。 ***错误装贴顶               这个是翻译出来的

网友A:
    看看那个焊盘怎么回事

网友:
    重新弄个焊盘应该可以解决了,应该是缺少FLASH

楼主:
    怎么查看,他没有提示我坐标怎么找到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那个焊盘怎么回事

大哥,怎么去找这个焊盘?

网友:
    我也没啥好办法,选中所有焊盘信息,然后复制到txt里搜索?你自己想办法呗

网友:
    再不行文件发上来

网友B:
    你设置的零件库路径里面是不是没有SM130SQ_PASTE,没有就建一个放在零件库路径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设置的零件库路径里面是不是没有SM130SQ_PASTE,没有就建一个放在零件库路径里。

    跟库有个毛关系,笑ing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首先排除板子设的零件库有没有这个焊盘,没有就建一个,有就是焊盘有问题。经验不足,别笑得太过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首先排除板子设的零件库有没有这个焊盘,没有就建一个,有就是焊盘有问题。经验不足 ...

    解释一下,,你的库只在你导网表和更新零件和place一个板子上没有的零件,的时候会跟板子对应,对应之后,你板子是什么样跟库没关系,这时候你改库了,跟板子没关系了(除非你更新).你出gerbers也好,你做其他操作也好,跟库无关,所以,这种情况,只可能是板子上的问题.

网友C:
    大家很热心,如果楼主急着出打样板文件,可以发到我的邮箱:dcd668@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很热心,如果楼主急着出打样板文件,可以发到我的邮箱:dcd668@126.com.

谢谢 ,已近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