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更改constraint设定之后,shape 全部都要重做smooth

楼主(2014-08-06):
或者说   这么设定才能让更改constraint设定不会影响到我的shape?
这个问题有谁知道吗?

网友A:
动态铜会按照你更改的constraint重新smooth,如果是静态铜是不动的。这种smooth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对你手动添加的挖空区域都没影响,只是电气上的自动避让。

网友B:
设置 shape -->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 -->Shape fill -->Dynamic fill -->勾选Smooth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 shape -->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 -->Shape fill -->Dynamic fill -->勾选Smooth

感恩   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铜会按照你更改的constraint重新smooth,如果是静态铜是不动的。这种smooth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对 ...

但每次对constraint作很小的修改都会影响到他  会比较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