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画动态铜皮无法进行板框避让

楼主(2014-08-07):
各位好:
现在有个问题需要咨询一下大家,就是我在画动态铜皮时,对于板子上的器件是可以进行正常的避让,只是板边加了ROUTKEEPIN之后不可以避让,在画铜皮时会画到板外去,请问各位谁遇到过这个奇怪问题?谢谢

网友:
    db check,更新铜皮和drc,正常是可以避让的,仔细找问题,去另一个板子里试试....................

网友(点评):
大神这是哪里工作的,做这行多少年了

网友:
    正常的是应该避开的,多试试

楼主:
    在其它朋友的电脑上是可以的,我在想是不是和快捷键有关系,因为我和一个同事的快捷键是一模一样的,他的也不可以自动避让铜皮

网友:
    铜出去了有drc么?

楼主:
    有K-S的DRC出现

网友A:
    又仔细找了一下,应该是这个项的问题.
其实从你说快捷键设置就怀疑是这边的事了,因为env里不光是快捷键,还包括了好多全局设置.有drc出现,证明不是软件bug,那最后只能是user的问题了.大家以后多思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仔细找了一下,应该是这个项的问题.
其实从你说快捷键设置就怀疑是这边的事了,因为env里不光是快捷键,还 ...

太感谢了,真是太激动了,现在可以自动避让了,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这位大神!解决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困扰,我那个朋友已经两年了都是找其它同事来给他铺铜。。这下解决了,太感谢咱们这个平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