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切换问题

楼主(2014-08-07):
刚装了16.6,切换开关里面没有16.6,只有以前 的16.3,16.5,装好后使用了一次,没问题,用了16.3后,就不能切换到16.6,切换开关里面没有,有哪位高手遇到过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A:
manual手动添加SPB1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nual手动添加SPB16.6

是的,我已经找到了,就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