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完16.6,15.5就不能打开了,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4-08-07):
电脑是win7的32位系统,根据破解办法破解了16.6,其他16.x都可以使用,唯独15.5打开报错

求解决办法

楼主:
检索“allegro_pcb_design_620”许可证失败:错误(lm-2):在许可证文件加密代码“5280 @zgc - 20120131 - xpo”不一致()”
谁能帮忙解决一下,该如何操作

楼主:
额,问题已解决,装16.6的时候把cds_lic_file中的15.5的license路径给覆盖了,只要在环境变量中加上15.5的license地址即可

网友(2015-10-04):
引用 楼主:
额,问题已解决,装16.6的时候把cds_lic_file中的15.5的license路径给覆盖了,只要在环境变量中加上15.5的l ...

兄台能否将15.5的licens发一个给我,muluoairle@sina.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