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修改注册表问题

楼主(2014-08-07):
请问哪位大侠可以帮忙解决一下cadence重装之后注册表修改的问题呀?问题是无法通过直接双击dsn文件的方法将其打开,并且在打开方式里面也无法选中capture软件。

网友:
    注册表搜索 capture allegro,改路径

网友:
    直接点dsn文件打开有时候会有问题出现,稳妥的方法还是先打开capture再打开.DSN

网友:
    修改.brd 和.DSN文件打开方式的路径 在注册表里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