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图文件显示出具体的值,如电阻R1为1K电阻

楼主(2014-08-07):
大虾呀!快出来帮帮我,贴片图文件显示出具体的值,如电阻R1为1K电阻

网友A:
    这个在封装中要定义DEVIC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封装中要定义DEVICE吧

    不是很明白您说的

网友:
    做封装时加上DEVICE字符

网友B:
    在封装里的component value-assembly top 层加文字 val 然后update symbol 对应的封装,然后再在brd里把componentvalue--assembly top层打开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封装里的component value-assembly top 层加文字 val 然后update symbol 对应的封装,然后再在brd里把com ...

    好你部分元件还真没有做COMPONENT VALUE-ASSEMBLY TOP,所以不会有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