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不转换整板单位的情况下,用export导出两种单位的placement?

楼主(2014-08-07):
RT,现在贴片厂有的要这个单位有的要那个单位 囧的很 坐等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贴片厂。。。

现在就是换来换去的 搞得我痛不欲生~

网友:
复制多一份文件。改变单位。导出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源文件不变。 没有必要为个简单的问题纠结啊。。。。

网友:
其实你如果只是为了坐标  是可以无视转换单位的DRC的  直接切换过去  出个另外单位的坐标  然后不保存就行了

当然   你也可以通过软件  或者skill  吧输出的坐标文件里面的数字 换算过去就行了   其实这样仍然是由误差的 和软件是一样的  因为毕竟转换不是整数倍的

所以不用担心 坐标的精确度要求没那么高  mm保留2为  mil不保留小数点  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