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导出PDF图的问题,求好心人解答,谢谢

楼主(2014-08-08):
就是我在allegro中要导出PDF图,我勾选了这项,如图所示:
然后在点击虚拟打印的时候,就不能弹出另存为的对话框了,所以就出不了PDF图了

网友A:
出PDF不是这样出的,file-plot-setup,在属性前面的框里下拉选ADOBE PDF,再点确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PDF不是这样出的,file-plot-setup,在属性前面的框里下拉选ADOBE PDF,再点确定就好了

表示这种可以出,但是我要这种的虚拟打印,如图:   ,这就不能出了。

网友B:
额  需要这么麻烦么 直接export-pdf   就行了撒 这些都是老版本方法 新的直接导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  需要这么麻烦么 直接export-pdf   就行了撒 这些都是老版本方法 新的直接导出

因为我要出位号图,感觉还是上面那种老方法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要出位号图,感觉还是上面那种老方法好。

额   PDF out功能貌似是新出的  功能更强大吧    可以出器件 net树  出REF标签,找器件非常方便  适合做首件检查    调试用
而且 PDF上可以直接自定义保留PCB上的很多属性。比如网络,封装,值,精确坐标等等,自己根据需求设置自己想要的,不然PDF太大会卡
给没有装专业工具的人看,and so on  反正个人觉得很NB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   PDF out功能貌似是新出的  功能更强大吧    可以出器件 net树  出REF标签,找器件非常方便  适合 ...

在这里导出PDF确实很强大,但是貌似反面的不能mirror成正面的出PDF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这里导出PDF确实很强大,但是貌似反面的不能mirror成正面的出PDF吧

 pdf是可以编辑的 镜像更容易实现了

网友:
科普—下基础知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f是可以编辑的 镜像更容易实现了

是在打开PDF图的软件里编辑吗?好像我这没有,我装的是这款软件:Adobe Acrobat 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