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出线打孔方向问题

楼主(2014-08-08):
    差分出线打孔方向问题

楼主:
    请教如何两根线同时拉出来就能打成如图上所示的这样方向的孔?

网友:
    直接双击不就可以 不行的话在单线模式修改下过孔。。。

网友:
    右键,有个横向还是竖向的选择

楼主:
    右键,有个横向还是竖向的选择
    正解,谢谢

网友(2022-06-08):
引用 楼主:
    请教如何两根线同时拉出来就能打成如图上所示的这样方向的孔?

    我也想问!!!!!!!!!!!!!!!!

网友:
    可以选择方向的,竖着横着斜着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