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cb板子上背面抗干扰电容不起作用?

楼主(2014-08-08):
pcb板子上背面放了个抗干扰电容0.1uf,用以滤掉正面的信号线上的毛刺。信号线在pcb的正面。电容一个端子接信号线,一个端子接地。结果发现
1)如果电容和信号线都在正面,就能过滤掉 干扰。
2)如果电容放在背面通过过孔和信号线相连,就不能滤掉干扰。无论我的过孔多大多小 都不起作用。过孔从60mil到15mil都不起作用。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So big decouping loop inductance  that the noise can not be filtered out while capacitor put on bottom layer.

网友:
估计正面和背面参考层不一样,如果都是GND,可以在旁边打地孔试试

网友:
    2樓時正解,回路電感值有點大導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