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PD端防雷设计方案

楼主(2014-08-09):
各位大侠,求推荐PD端防雷设计方案,要求防浪涌6KV没问题。多谢多谢!!!

网友(2014-09-11):
泰科  的 2PRO  元件

2Pro AC 器件為工業和電器交流應用.pdf

网友:
做隔离最有效,元件都可以省掉。

网友:
可是说的光电二极管?如果是光电二极管貌浪涌和他没关系,只是坐在RF端口和电源端口。RF端口用一个1206电容和一颗功率电感做一个LC滤波(具体值根据要求的低频特性确定),通过电感到地,导掉电流就好了,我做过8KV的,8K以及以下都是可靠的,8K以上没做过。电源端口就是加些压敏电阻,TVS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