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的单线阻抗,一般做多少呢?50?

楼主(2014-08-09):
    DDR2的单线阻抗,一般做多少呢?50?

    今天听到不同说法,特意上论坛征询一下!

网友:
    阻抗一致就行了,注意为了时序一致,

网友:
    这样说不大对,主要还是保证时序,有些DDR也有阻抗匹配的,还有你说的是数据线呢,还是时钟,地址?问问题要问个明白首先你得说明白。谢谢!

网友:
    DDR听说过等长,还头一次听说要做阻抗匹配的,就算是做阻抗匹配,匹配值也是根据输入输出阻抗定的吧?

网友A:
    单线阻抗匹配在50~60欧姆,差分阻抗匹配为100~120欧姆.       一般PCB就要求50   100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线阻抗匹配在50~60欧姆,差分阻抗匹配为100~120欧姆.       一般PCB就要求50   100就OK了

    DDR走线阻抗匹配50欧姆是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R走线阻抗匹配50欧姆是怎么来的?

    个人理解   首先,这里的阻抗是建议50  不是必须50  你做40   70  都可以 只不过将来要跟着一起来调整匹配  保证信号质量
查了下资料,貌似在以前TTL低速时代,数字电路是不需要考虑阻抗的,而是射频先有50  75欧姆阻抗 原因就不解释了 ,个人猜测  我们这里的阻抗应该和射频不无关系吧

网友:
    采用同轴线传输的射频系统,当同轴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约在75欧姆时具有最低损耗,而在30欧姆左右功率容量最大,所以折中选择50欧姆作为通讯系统的传输阻抗值。而视频系统为了远距离馈电传输,选择了75欧姆,以降低损耗。

网友:
    单端50,差分100,现在板上除了射频以外,USB差分90,好像大部分都是这个了

网友:
    12L经典,有证据了

网友:
    我之前做的DDR系列芯片,地址线、控制线和时钟线很长的话一般都是用50欧姆阻抗匹配的,一般是选择49.9阻值的电阻,因为50欧姆的电阻不好找。对于很长的数据线的话用的75欧姆的阻抗匹配。如果线很长的话会加一个MOSFET来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