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解,AD09里面有XNET这个概念不,有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4-08-09):
    座等大神回复求解惑!

网友A:
    AD 没有XNET 概念!
两边都分别等长就好了。没有什么特殊的,多看一组差分对名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 没有XNET 概念!
    两边都分别等长就好了。没有什么特殊的,多看一组差分对名称而已!!!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