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旧板子上导出GERBER层面

楼主(2014-08-09):
请问怎样从旧板子上导出需要出的GERBER的层面呢?不可能每次都一层一层加吧?太麻烦了...

网友:
    没看懂你问啥....

网友:
    如果板子的层叠一样的,就用老板子Fill    Exprot    Artwork就好了,新板子导入就好了

网友A:
    File/export/paramerter里面有artwork这一项,勾选后导出,然后把这个参数配置放在某个文件夹,便于记忆!在新的文件里,File/import/paramerter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export/paramerter里面有artwork这一项,勾选后导出,然后把这个参数配置放在某个文件夹,便于记忆! ...

    我的是15.7版本的,EXPORT下没有paramerter一项呢?

网友A:
    我用的是16.3,菜单如下图:

至于15.7的我也没有试过,还请用过的朋友指点下!

赶紧升级版本了,16.6早都出了,

网友B:
    终于看懂你问的啥了,那我也提供一个方法,点到artwork里,右键有一个save,点了之后会出来一个txt的文档,在新的板子里add,老版本可能叫load,这个文档,就导入了~~~

网友:
    换软件。。。老的东西早点淘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16.3,菜单如下图:

    至于15.7的我也没有试过,还请用过的朋友指点下!

    哈哈,刚换的地方,电脑上装好了15.7就懒得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看懂你问的啥了,那我也提供一个方法,点到artwork里,右键有一个save,点了之后会出来一个txt的文档,在新 ...

save可以,不过LOAD不进去,还有哪里要设吗?

网友B:
    你再试试吧,我用过是没问题的,load时找到那个txt文件了?确定是没问题了?

网友:
    SCRIPT  也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再试试吧,我用过是没问题的,load时找到那个txt文件了?确定是没问题了?

你已经是第二次帮我解决问题了,我再试试,谢谢!

网友:
    成功了没?这你不成功我都不好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再试试吧,我用过是没问题的,load时找到那个txt文件了?确定是没问题了?

    不用在User Preferences Editor下面设置什么吗?又试了下,Load后没反应,还是导不进去...

网友B:
    你用的哪个版本?15.x?那里有没有replace?没有把之前的删掉试试,是不是重名了导不进啊...没记得在user preference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哪个版本?15.x?那里有没有replace?没有把之前的删掉试试,是不是重名了导不进啊...没记得在user prefe ...

    15.7,没有REPLACE.刚看到下面有报错:

网友B:
    你自求多福吧,可以告诉你的是,肯定能用,我在15.x也用过.....再不然就别纠结了,一个一个加其实也没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求多福吧,可以告诉你的是,肯定能用,我在15.x也用过.....再不然就别纠结了,一个一个加其实也没啥

网友C:
    这个好弄,找一个设置好artwork的板子,都勾上,导出,再导入,老版本选load,新版本选add,把板子里原来的artwork设置都删除,只留一个,不要跟导入的名称一样的,导入之后删除这一个就行,试一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save可以,不过LOAD不进去,还有哪里要设吗?

如果你旧板子里有些SUBCLASS(Setup-subclasses)在新的板子里没有添加的话,也有可能导不进去,就算能导得进去也不完整。。所以你还是要细心点去检查一下。或者把两个板子的subclasses/需要的层都添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弄,找一个设置好artwork的板子,都勾上,导出,再导入,老版本选load,新版本选add,把板子里原来的 ...

    试过了,还是会报错,不知道是不是软件装的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旧板子里有些SUBCLASS(Setup-subclasses)在新的板子里没有添加的话,也有可能导不进去,就算能 ...

谢谢,很有道理,虽然试过了还是不行,呵呵...

楼主:
    感谢大家,在大家的帮助下,我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最后一个问题,路径下不可出现汉字代码。所以放板子时文件夹都要用字母命名,终于认识到刚学Layout时前辈叫我们不要用汉字命名资料夹的关键所在了,希望也能给其他人提个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