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板框的线宽?

楼主(2014-08-10):
导入进来的板框属性是SHAPE BOARD GEOMETRY,怎么样才可以将板框宽度在增加为10MIL呢

网友A: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不用管,在出数据的时候在Artwork里面把添加有板框层的line width改为你想要的数值就可以了,
第二种方法就是在shape里面有一个工具可以把shape改为line,(也可把闭合的line改为shape,在shape里面是两个相反的按钮)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line加粗到你要的10MIL,不过原来的shape是还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不用管,在出数据的时候在Artwork里面把添加有板框层的line width改为你想要的数值就可 ...

shape里面是哪个命令?怎么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