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导入出错: No header 0% found,load stopped 钻孔位置不对

楼主(2014-08-11):
请问导入Gerber时: No header 0% found,load stopped,并且如下图的钻孔位置没有和其它Gerber坐标对应。散在整个图的为钻孔

网友A:
导入的时候参数不对,调整为一样的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的时候参数不对,调整为一样的参数就可以了

我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正确,不知仁兄提及到的参数是哪几项,请告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正确,不知仁兄提及到的参数是哪几项,请告知,谢谢!

你这个情况应该是 integer 和 decimal 里不一致造成的。设置一样看下,如果还不一致,可能是你从allegro导出gerber和drill设置的这两个参数也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