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掉线

楼主(2014-08-11):
从芯片拉到连接器的线画好后,当原理图中连接器pin脚间网络顺序交换后,同步到PCB中后,走好的线全没了,又得重新走一遍,有没有办法同步后可以保留之前的走线?

网友A:
    办法总是有的。。。。锁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办法总是有的。。。。锁住。。

    锁住也是无用的。 ECO 进去,只要两根线的 引脚变了。都会飞了。   我也没发现什么好办法保住, 我是这么做的。ECO 完,再用REUSE功能,把原来的线给贴回来。 网络名字一样的都能贴回来。

网友:
    先ECO,在PCB里改好走线,在改SCH,在同步。

网友(点评):
线少的话倒也是个办法

网友:
      PADS同步掉线确实很不爽,少量的线可以ECO先改再同步,多量的,涉及到大量的,就好麻烦。

网友:
    可以在PCB里面ECO的情况下先把原来的NET名字换成你要改的,然后在到原理图.试试吧

网友:
    1.先eco手動換,再吃電路確認
    2.先吃電路砍線,在copy舊檔走線貼上。

网友:
    先在pcb上swap pin  再 导网表!!!!!!!!

网友(2014-09-28):
    很早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如果这个加入 同步 删不删除线 这个功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