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阻态讨论帖-----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4-08-12):
小弟遇到一个问题,问题如下:
1、小弟一个单板上两个相同的芯片,芯片的其中一个引脚说明,在没有配置或输出的情况下,该引脚为高阻态,但是我用示波器测试这两个芯片的该管脚,其在未配置或无输出的情况下,一个为低电平,一个为高电平,这是为何
2、高阻态到底是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个人理解,高阻也就是内部接了一个很大的电阻到GND。无所谓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取决于你的测量条件。
对于你说的1,因为高阻也是有差异的,有可能会出现你所测量的情况。

网友:
    高阻简单说就是谁也不通,处于悬浮状态。
    当在高阻态时,可以看做开路,对所在的电路状态没有影响
高阻态时和电平高低没有关系,是由所在的电路决定的,所以你的情况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