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14.2版本设置网络颜色,但是只有鼠线变了,走线与焊盘都没有改变!

楼主(2014-08-12):
关于AD14.2版本设置网络颜色,但是只有鼠线变了,走线与焊盘都没有改变!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之前还是用得好好的,今天打开就突然设置了也没有反应了,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或是在哪里设置回来呢?
求助各路大神了。。。。。

如下图所示

网友A(2019-03-29):
    用的AD18也遇到同样问题,求大神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的AD18也遇到同样问题,求大神解答

    AD18没用过,AD17里的view菜单里有net color override,选中才使铜箔变色

网友A(2019-04-30):
    快捷键F5,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18没用过,AD17里的view菜单里有net color override,选中才使铜箔变色

AD18的view菜单没有net color override选项

网友(2022-08-13):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F5,搞定

    听君一席话,胜过逛百度一下午,果然是F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