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动态铜箔不会自动避开了

楼主(2014-08-12):
不知道动到了哪里,我的动态铜箔不管设不设属性都不会自动避开线和孔,为什么呀??

网友A:
    确定是动态铜?negative还是positive?db check之后smooth?status里smooth点上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动态铜?negative还是positive?db check之后smooth?status里smooth点上了么?

    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啊?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没动那里,status里面怎么就不是smooth了呢?

网友A:
    等过两年你就也什么都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过两年你就也什么都知道了,,

    那我再问你一个呗 ,我怎么能让 pin 脚以十字花的形式接到铜箔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再问你一个呗 ,我怎么能让 pin 脚以十字花的形式接到铜箔上?

    ....................这一大早上的上来就看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大早上的上来就看见你..

呵呵呵呵~我试这里了,可是不是我想要的效果,对铜箔有要求吗?必须是动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过两年你就也什么都知道了,,

    哇,色,你知道的好多哦,我可以崇拜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呵呵~我试这里了,可是不是我想要的效果,对铜箔有要求吗?必须是动态的?

    你想要啥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哇,色,你知道的好多哦,我可以崇拜你吗?

............低调..低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啥效果.....

    呃~好像是了,我昨天可能没弄好,现在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调..低调...

虽然你很低调,但是我还是决定崇拜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低调..低调...

    请问下不导入原理图网表能直接画一些简单的版图么,除了dummynet没有可用的属性怎么办,画的铜皮都会互相避让能修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不导入原理图网表能直接画一些简单的版图么,除了dummynet没有可用的属性怎么办,画的铜皮都会互相 ...

在allegro里这么做我到没试过,不过你如果熟悉allegro的话还是可以做出来的,什么自动避开什么冲突什么都不是问题..不过为什么不做个原理图呢?很简单的.
    如果实在想直接做,protel  AD里是可以那么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啊?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没动那里,status里面怎么就不是smooth了呢?

你改过constraint铜皮就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改过constraint铜皮就会出问题

哦~那确实是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