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导入EMN的高度问题

楼主(2014-08-12):
当proe导入allegro输出的EMN文件,元件高度被放大N倍,当把此allegro文件转成pads后再用pads导出emn文件,一切正常。why

网友A:
    你去proe论坛问问...导成pads再导都能对,直接导不对,那明显是proe哪里没设置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proe论坛问问...导成pads再导都能对,直接导不对,那明显是proe哪里没设置好嘛.....

嗯,我想也是proe的设置问题,因为我在allegro下的3D预览,非常标准,但现在的问题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结构工程师,太少了!

网友:
    单位制,精度设置检查一下

网友B:
    现象看上去像你的bound定义高度没有或者不符合规范,采用了缺省值(ssetup parameters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象看上去像你的bound定义高度没有或者不符合规范,采用了缺省值(ssetup parameters中)

    正解,
    解决方法是输出的时候有选项默认没有定义高度的2000mil,我设置成1mil

网友:
    那怎么解释导入pads里再导入proe就都是对的了呢?难道pads还能自己给allegro的封装加上一个正确的高度?

楼主:
    昨天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高度设置不正确,绝无可能。因为allegro本身的3D预览是正确的。出idf时设置不正确,也绝无可能。最终,我只将这个封装先save as到其它文件夹。再干掉封装库的那个元件封装。再save as回库,再update。导出后OK。不能不说。是allegro16.6早期版本的一个bug。(注:封装里从PCB文件导出到库的,都有问题。新建的封装。高度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