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shape的问题,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4-08-12):
今天布了一块板子,覆铜完成之后,出丝印,结果在调整丝印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红色的小圆圈,结果发现时manufacture下面的shape problem选项打开了,而且是自动打开了,我看了下正常的板子manufacture选项下面是没有shape problem选项的,请问大神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结果,百度也没有答案。求知道的好心人帮帮小弟我,不胜感激!下面上图

网友A:
    就是artwork里丝印加上了这个subclass呗,没什么好解释的,找结构或者实物确定下这个有用没,有没有固定孔或者keepout,没有直接干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artwork里丝印加上了这个subclass呗,没什么好解释的,找结构或者实物确定下这个有用没,有没有固定孔或者 ...

    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将它删掉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