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这个pin_use=OUT在哪 里改呀?

楼主(2014-08-12):
我想要差分对能够显示出来,但不知道在哪里改。资料上内容如下:
執行Setup/Design Parameters /Display,勾選Diffpair Driver Pins。
可以直接顯示出differential pair的驅動腳位。(前提是對應的Pin必須加上pin_use=OUT屬性,然後才會有相
應的符號顯示在對應的pin之上。)

网友:
    原理图里改是最常规的了,brd里的话,edit-properties,pin use选项,可以找到

楼主:
    楼上的你找到了吗?找到再说。最好有图我就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你找到了吗?找到再说。最好有图我就信。

你这口气我真心懒得帮你,不过我要不回复,你还得说我骗子..
不用感谢我了,以后你的帖子我就当没看见了

楼主:
    本就只找到一个pinuse但没有找到资料上写的有下杠的,不过个人发现好像是一个东西。

楼主:
    问题总结
    首先特别感谢kinglangji,谢谢热心回答。
最先我看到资料写的pin_use=OUT,于是我昨天就一直在找这pin_use的属性,就是没找到,今天早上我又找了一下最看到一个pinuse的属性,但没有下杠,原后我设成=OUT,发现差分线真的区分出来了,但是这pin_use到底是写资料的人搞错还是另有别的地方可以找到我就搞不懂了。上午我看到kinglangji有回答,当时上班也没细看,我还以为他的软件的properties里有pin_use这一项呢,我当时就不信,就想想看看。于是就有上面的回答,呵呵。对不住哈!以后再有朋友看到这个贴子,就知道这个pin_use其实是没有下杠的。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也冲动了,我在这坛子里的所有回帖都是亲手打字亲测可用的结果,不是随便转帖或复制,所以说我骗子比较内伤..大家以后多多交流互相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也冲动了,我在这坛子里的所有回帖都是亲手打字亲测可用的结果,不是随便转帖或复制,所以说我骗子 ...

请问一下,这个是干嘛用的啊,区分差分的吗?将差分管脚显示出来的吗?具体怎么操作啊,我不是很懂哎,请教大神了,先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这个是干嘛用的啊,区分差分的吗?将差分管脚显示出来的吗?具体怎么操作啊,我不是很懂哎,请 ...

就是管脚的一种属性,实质上对layout designer意义不太大,原理图和仿真需要加这些东西.楼主设置这个可能只是为了显示,实际上这种管脚的属性 输入,输出,双向,电源&地,都是对芯片的一种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管脚的一种属性,实质上对layout designer意义不太大,原理图和仿真需要加这些东西.楼主设置这个可能只 ...

    哟西,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