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5V输入三路DCDC输出升压电源

楼主(2014-08-12):
    求一款5V输入三路DCDC输出不用变压器升压电源芯片,最高输出18V左右,输出全部可调,电流输出有20mA左右,谢谢!

网友:
    是不是LCD的偏压电路

网友:
    3片MC34063,采样电阻的下面的电阻,用成电位器。9 E* a, I1 T- c5 F3 i
    吼吼……

楼主(2014-09-14):
    是LCD的偏压电路,其中还有一路负压

楼主:
    还需要容易采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