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求助一个关于PS2键盘的问题

楼主(2014-08-13):
        大家好!现在小弟遇到了一个问题,公司在开发PS2键盘时为了增加键盘的背光灯(现在都在流行带背光很炫的鼠标和键盘,网吧很多都是在用的那种。),我们为了方便客人在使用时可以调节背光灯的亮度增加了灯光调节功能。但现在卖到网吧了网吧老板反映说在待机的时候整个键盘背光灯都是亮着的,只有通过调节灯光亮度才能把背光灯关闭。由于PS2协议问题,他不像USB那样在电脑待机和休眠时都可以关闭背光灯。我们做的USB键盘带背光的都没有问题,只要系统进入待机和休眠时就把所有的灯关闭了。
       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比如说用硬件方式等只要是系统进入待机和休眠时就把PS2键盘的背光灯关闭。可以让网吧老板省心,不用去每一台都按灯光调节键来关闭键盘背光。谢谢各位!
       我姓吴     QQ:285225951

网友:
你这个问题好像是无解的,因为电脑休眠键盘的电源是一直有的,因为需要通过按键来唤醒电脑。我有点奇怪,你的USB键盘在电脑休眠的时候电源关闭了?那你是如何唤醒的?

楼主:
电脑待机和休眠时USB是不会断电的,但是主机会给鼠标一个信号告诉鼠标。当鼠标收到主机发来这个信号后就会关闭背光灯的驱动管子也关闭了背光灯,所以说USB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USB协议支持,而PS2协议和USB不一样呀。现在弄得我不好弄了,在开始开发出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会有这个问题,那时候的方法是说如果有这个问题就请网吧网管员把灯调到最低档,最低档是灯不亮的。但是现在很多客人特别是网吧老板不同意我们给他这样的关闭方法呀,他要电脑一进入待机和休眠时我们的设备就自己关闭。但是PS2协议又不支持呀!!

网友:
按照你说的那样,就好像是无解了,没有指令发给你,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管背光。
或者你可以定时如果无任何操作XX时间后, 背光自动关闭,有操作后背光开启。

网友:
PS2转成USB行不行呢

网友:
让老板升级USB键盘~PS2这种接口存在的意义就是能比USB更容易做到多键无冲,USB能比PS2做到更多的特殊效果,这就是要性能还是要亮骚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