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在百忙之中凑空帮忙改一下这个skill。

楼主(2014-08-13):
目前这个skill在使用时TOP层的丝印调节都没有问题,就是在BOTTOM层的丝印上下位置反了(如下图所示)。请大侠们在百忙之中凑空帮忙改一下这个skill,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代码对齐采用左右对齐  不是很科学  你打开代码
把541行原来的
?mirrored dText->isMirrored ?justify dText->justify
改为
?mirrored dText->isMirrored ?justify "center"
就OK了

当然如果你喜欢左右对其  可以把这里的center直接改成 left或者right
如果需要TOP  BOTTOM不一样  就需要加个判断了

网友B:
if( dText->isMirrored then
                                                                                                    ; if do not care some special degrees, like 90.287
                                                                                                    ; it will be easy
                                                                                                    caseq( round( dSym->rotation / 45.0 )
                                                                                                    (                ( 0 1 6 7 )----原來是(0 1 2 7)改為現在的(0 1 6 7)
                                                                                                    fText_rot = round( dSym->rotation / 45.0 ) * 45.0
                                                                                                    )
                                                                                                    (                ( 3 4 5 2 )----原來是(3 4 5 6)改為現在的(3 4 5 2)
                                                                                                    fText_rot = round( dSym->rotation / 45.0 ) * 45.0 + 180.0
                                                                                                    )
                                                                                                    );end ca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代码对齐采用左右对齐  不是很科学  你打开代码
把541行原来的
?mirrored dText->isMirrored ?j ...

试了一下貌似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不过谢谢您的支持!学习了。

网友(点评):
理解错误 还以为是对齐方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 dText->isMirrored then
                                                                                                    ; if do not care some special degrees, like 90.287
         ...

是所有类似的地方都改吗?我看了一下总共有三处。是不是都要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所有类似的地方都改吗?我看了一下总共有三处。是不是都要改。

我都改了试了一下好像可以了。太谢谢你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 dText->isMirrored then
                                                                                                    ; if do not care some special degrees, like 90.287
         ...

这位大侠,是这样的目前我移动的REF到器件中心不是以REF的中心去对应器件的中心的,目前好像是以REF的第一个字母去对应器件中心。这个能再改一下吗?感谢!

网友(2021-02-22):
    if( compareTime("Dec 12 16:35:55 2020" getCurrentTime() )>0 && compareTime("Aug 10 16:35:55 2009" getCurrentTime() )<0 then
    請問可以把時限改掉嗎?
    目前這個已過時效.
    請大俠們可以幫忙....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