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怎么导EXCEL的坐标文件?

楼主(2014-08-13):
pads9.5怎么导EXCEL的坐标文件?

楼主(2014-11-06):
引用 网友A:
问别人要那个导坐标的文件,发给你覆盖进去就可以了
9.2原装好像出问题了

终于明白了 ,是因为电脑安装的是WPS,如果改装成office2003就可以了。

网友A(2014-08-13):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按9.2的办法去导坐标文件,导出来的EXCEL文件里面没有坐标值,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问别人要那个导坐标的文件,发给你覆盖进去就可以了
9.2原装好像出问题了

楼主:
为什么按9.2的办法去导坐标文件,导出来的EXCEL文件里面没有坐标值,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