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开关电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4-08-13):
如图,按一下按键,VOUT输出,再按一下,无OUT输出。
Q5,Q6,Q7分别是怎么工作的呢?
总感觉这个电路是不是有缺点呢?

网友A:
双稳态电路,5V刚上电,Q5先导通,Q6后截至,Q7截至。
按下S3,Q5截至,Q6导通,Q7导通,开机状态
再次按下S3,Q5导通,Q6截至,Q7截至,关机状态。
你说的缺点,是什么?

网友:
学习一下,没看懂……

网友:
看了半天 终于看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稳态电路,5V刚上电,Q5先导通,Q6后截至,Q7截至。
按下S3,Q5截至,Q6导通,Q7导通,开机状态
再次按 ...

感谢,只是不知道为什么,VOUT给单片机供电,有接一个蜂鸣器和数码管,
上电后还没按开关,数码管就会亮一下,蜂鸣器也会响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只是不知道为什么,VOUT给单片机供电,有接一个蜂鸣器和数码管,
上电后还没按开关,数码管就会 ...

分两步
1 从后端解决,出现你所说的情况,应该是后端有瞬间供电,蜂鸣器的驱动的三极管的B极接下拉电阻,MCU的驱动用推挽。数码管的方式也是类似解决。
2 从前端解决,杜绝上电瞬间的供电。仔细分析一键开关机电路,上电的过程,由于存在R32与C16的作用,Q5比Q6(G极)先上电,可以尝试在R33处并联100nF以上电容加速Q5的导通。或者Q5换成三极管,这样速度也快。

网友(2021-02-07):
    如图,图在哪里呢

网友:
    只有我看不到图吗

网友:
    我也看不到图

网友:
    要回才能看到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