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里cell引脚个数为奇数怎么放焊盘?

楼主(2014-08-13):
有个接插件是25引脚的,放两排,一排13,一排12,但在cell里没有奇数引脚的模板,求高手指点!!!!!!!

网友:
只能变通了。

楼主:
怎么变通?能否说得具体点,求指教

网友:
放两排13脚,去掉一个,简单调整位置就是了。

楼主:
我试过了,调整位子有些麻烦,有些不准+ B, K8 x( ]; H: P

网友:
可以批量或逐个选定;点移动后,用下面的X-YPlace(或按F3)输入数值,怎么会不准?

网友(2015-03-02):
用坐标X-YPlace(或按F3)来放就不会不准了

网友:
按照坐标放也挺快啊

网友:
你那个两排应该是错开放置的吧,按照坐标来放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