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导线、PCB线宽与电流的疑惑

楼主(2014-08-13):
一般铜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5~8A每平方毫米,而PCB电流与线宽的关系是:0.035毫米厚度的铜皮,1mm宽的走线可通过2.3A的电流,这样计算下来PCB的铜箔和铜导线在截面积相同的情况下载流大小不一样啊?
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个人觉得,应用不一样。
1 5~8A每平方毫米多是电工用在家用高压电源上(220V),主要考虑温度不能过高(过高容易老化绝缘层),压降(一般布线都比较长)等。
2 PCB的线宽与载流是很多PCB公司经过验证测试的,一般可以直接拿来用。由于PCB等都可以散热以及走线长度都很短(一个PCB就那么点大),所以相对的安全电流可以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应用不一样。
1 5~8A每平方毫米多是电工用在家用高压电源上(220V),主要考虑温度不能过高(过 ...

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