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工具

楼主(2014-08-13):
求各位大侠给个mil和mm转换工具   ? 求各位大侠给个mil和mm转换工具    ?

网友:
    自己去excel里算呗.....

网友:
    1" = 1000 mils
1mil=0.001"
    1"=25.4mm
1mm=39.37mils

网友:
    直接用做焊盘的切换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附件

谢谢!!!

网友:
    直接使用单位切换功能就能实现的,不用那么麻烦的进行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附件

    多谢多谢,请教一个问题,打开allegro16.3提示  如图,请问怎么解决???急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请教一个问题,打开allegro16.3提示  如图,请问怎么解决???急急

    软件没破解成功 网上搜索一下破解教程重新安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