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我的DxDesigner中Save和Package是灰色的?

楼主(2014-08-13):
如题,谢谢!

网友:
楼主说说用的版本,无图无真相~~

楼主:
我用的是PADS9.3带的,第一次使用DxDesigner.谢谢!

网友:
新的Dxdesigner是自动保存的,所以不需要手工save了,所以就是灰色的了,这是正常的,大家都是这样。至于package,楼主要发具体项目情况和截图,还有用的什么形式的库,大家才好分析问题。

网友:
    要特别注意,改了原理图在关闭的时候不会提示,直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