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帮忙,看看这几个问题,我刚学一时半会还找不到,帮忙解决下,小弟先谢过了

楼主(2014-08-13):
1:BGA的区域规则怎么画呢?具体步骤是什么?
2:怎么设置用小键盘的上下键来切换层,或者切换层有什么快捷键?
3:Copy线和孔时怎么镜像,假如电容上的电源端扇出,然后想Copy给另一端的地端,此时需要镜像,应该怎么做?
4:线布好以后怎么把线加宽?
先谢谢回答问题的大神,非常感谢,好人有好报!

楼主:
都睡觉呀怎么还没人回呢

网友A:
1,区域约束:现在约束管理器的physical或者spacing里面的region  里面右键  新建一个约束,然后在PCB的constr region/TOP或者其他你需要的层  画一个shape,然后选中这个shape  option里面赋予约束 就可以了
2,funckey = subclass -+或者funckey - subclass --   添加到evn里面就可以用键盘上面的+-换层subclass
3,同上 funckey r iangle 90表示旋转  同层镜像貌似是右键-mirror geometry
4,执行edit-change  然后option里面填上你需要的宽度,find里面勾选cline 或者seg   然后点你要改的线

关于快捷键的设置 自己搜索下 论坛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区域约束:现在约束管理器的physical或者spacing里面的region  里面右键  新建一个约束,然后在PCB的cons ...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区域约束:现在约束管理器的physical或者spacing里面的region  里面右键  新建一个约束,然后在PCB的cons ...

该有就是约束项 画线用的是 Constraint Region

网友:
kevin一直都很热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区域约束:现在约束管理器的physical或者spacing里面的region  里面右键  新建一个约束,然后在PCB的cons ...

非常感谢,好人有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