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怎么全局修改网络?

楼主(2014-08-14):
orcad中,怎么全局修改网络?  比如,一次性将所有图纸中的AGND修改为GND。  谢谢!

楼主:
看来这个版块有点冷清啊,到别处请教得到答案了。

在ORCAD中回到顶层文件,菜单Edit object properties ——> flat nets——> 右键edit  就可以全局编辑了,在这个菜单下,还能全局编辑元件封装,参数等其它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这个版块有点冷清啊,到别处请教得到答案了。

在ORCAD中回到顶层文件,菜单Edit object properties  ...

不行,改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改不了啊

行的呀,像EXCEL表格那样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的呀,像EXCEL表格那样改

我右键选择Edit,弹不出编辑对话框,我是在Flat Nets标签中。

网友:
我知道了,应在Globals标签中修改

网友(2015-03-26):
引用 楼主:
看来这个版块有点冷清啊,到别处请教得到答案了。

在ORCAD中回到顶层文件,菜单Edit object properties  ...

Edit ---》object properties 后面找不到flat nets——> 右键edit

你可以详细描述一下吗?

网友:
新版本有Globals功能

网友(2015-04-27):
我的是16.6   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