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异形按键封装问题

楼主(2014-08-14):
请高手帮忙指点,多谢!
1. 如图1 的  按键封装pads怎样制作?
2. 从 AD导入的封装,外半圆铜皮与焊盘关联后,并复制一下放在Soldermask 层了,导出 gerber 看,内园焊盘没有绿油,外半圆铜皮有绿油怎么回事啊(如图2)?  正确的gerber 应该如图3 所示的,难道要在 LAYOUT 里在 Soldermask 层再对应做一次吗?

网友:
異形焊盤=pad+異形銅箔,連結後,soldermask面積=異形銅箔的面積,所以在連結之前,異形銅箔要先調整成你要的形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