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用电源如何抑制纹波???

楼主(2014-08-14):
    我现在有个设备,一个音箱做底座,一个笔放播放器。

    结构上结合后,会共用一个5V电源,

    两边壳子上都有触点,通过4条线相连,5V  GND L  R,

    把笔放音箱底座上,会有杂音,如果笔端把5V断掉,直接用电池,就没杂音,

    初步判断,是5V电源噪音的问题,量到一个约3KHZ的干扰波形,

    请问高人如何解决??

    串100M/600R磁珠没解决,加大电容,改善微弱!

网友A:
    纠正一下,100M/600R电感这个东东是磁珠。
    给你两个方法:
    1 串大电感+大电容,电感100uH以上,电容470uF以上,
2 两级滤波,磁珠+电容+磁珠+电容,磁珠60R/100MHZ以上,电容220uF以上,这个效果比第1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纠正一下,100M/600R电感这个东东是磁珠。
    给你两个方法:
1 串大电感+大电容,电感100uH以上,电容470uF ...

口误口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纠正一下,100M/600R电感这个东东是磁珠。
    给你两个方法:
1 串大电感+大电容,电感100uH以上,电容470uF ...

第二个也没效果呢!单独各自供电,就没问题!用同一个USB口,或者电源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个也没效果呢!单独各自供电,就没问题!用同一个USB口,或者电源就有问题!

如果这两个都没有效果,就要考虑避开这个纹波了。
假设纹波是0.5V,那么就给笔供电的电压调到4.5V(看是否可行),避开这个纹波。

网友B:
    磁珠不会有作用的,参数已经写得很明白,100M/600R,这个是指在100Mhz下的等效电阻为600R。这个才3K,根本不行。
    电感应该比较靠谱,如果只用电容的按照1/C=3000Hz估算,大概需要330uf左右吧,你有没有试过大概1000uf的电容,也许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珠不会有作用的,参数已经写得很明白,100M/600R,这个是指在100Mhz下的等效电阻为600R。这个才3K,根本 ...

    并联5个220uf电容,效果还是不太好!电源没法隔离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