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后面数字代表的含义

楼主(2014-08-14):
请教各位大虾,封装后面的数字具体代表什么含义?比如:SOT233、SOT235(最后的一位3或者5代表管脚数),那SOT233中前面两位23各代表什么含义?SOT封装的:SOT223、SOT323,SOT113、SOT25;TO封装的:TO220、TO251、TO252、TO263等。大家有没有相关的详细的资料介绍,或者哪位大虾知道的可以整理一份资料给大家学习一下吗?百度时看到有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介绍的。希望有人能解答,多谢了!
这么多封装形式,如果要单纯靠记数字来区分,太难记了。

网友A:
这些数字只代表外观不一样,不需要记吧, 用的时候看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数字只代表外观不一样,不需要记吧, 用的时候看下就行了

数字代表外观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循方便记忆呢? 我对比一下SOT的封装尺寸,第一位数字越小的,封装尺寸越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规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字代表外观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循方便记忆呢? 我对比一下SOT的封装尺寸,第一位数字越小的,封装尺寸越大 ...

不是的 你可以看下SOT563 和SOT3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 你可以看下SOT563 和SOT353

谢谢你,确实不是。但是这个真的没有规律吗?

网友(2015-09-17):
    封装名字是最扯淡的,一点规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