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时时动态显示最近飞线?

楼主(2014-08-14):
allegro能不能像pads那样,走线时动态飞线自动寻找最近的焊盘?
如下图,当线走到离右上角的电阻很近时,其动态飞线依然指向左上角的电
容。如果是PADS的话这根动态飞线就会指向右上角的电阻。这个问题以前就
有同志上来问过当时没人回答,今天我再来问一次。看看有没有好答案。
另外,这个动态飞线和静态飞线是我自己这样叫的,行业里是不是这样叫我
就不知道了,欢迎指正。

楼主:
我先顶起来!

网友:
同问,同问!  难怪Altium会逐步占据市场,因为老牌的allegro止步不前。

网友:
试验了下,似乎目前不支持?!  “Setup \ Design Parameter \Display \ Ratsnest points \ closest endpoint"

楼主:
继续顶 ,现在的allegro16.6问题多呀,以前的16.3还算稳定

楼主:
关注的人太少了

网友:
应该也是很少人知道吧

网友:
俺一直在关注着:昨天给他们的客户服务打了电话。他们表示没有办法。这。。。 俺们就将就着用吧。

网友(2015-06-05):
同问 盼大神早点出现 楼主 知道答案了吗?也请指教!

网友:
有点吃惊!Allegro连这个功能都没有,那最初的网络拓扑是靠什么决定的?

网友:
    软件开发思路不一样,设计方法也不一样,Allegro有的功能,其他软件不一定有,或者不一定好用,没有最好用的软件,只有最合适的。
Allegro布线时高亮的就是同一网络,飞线进行辅助,习惯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