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稳态基础电路分析

楼主(2014-08-14):
问一个基础问题,为什么C1的充电后电压为0.3V左右

网友A:
楼组你先把你的图片编辑一下,Q1,Q2,Q3都乱的。
而且,这个都是MOSFET,哪里来的集电极?

网友:
看半天看不懂 原来是Q1 Q2 Q3和图上不对应的。。。MOS管对应的中间那个脚叫栅极,不叫集电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组你先把你的图片编辑一下,Q1,Q2,Q3都乱的。
而且,这个都是MOSFET,哪里来的集电极?

看那个电路,粘错图了,是不明白为什么两次电容可以充电的电压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那个电路,粘错图了,是不明白为什么两次电容可以充电的电压不一样。

很简单,
1导通的时候,集电极电压大概为0.2-0.3V的样子(饱和状态),那么通过R4给C1充电的电压也在0.2-0.3V。
2导通的时候,R3左的电压=Q2的VBE+VR3,大于0.7V,具体多少,被EDA365挡住了数字,无法计算。你可以通过分压来计算。
所以两次的充电电压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1导通的时候,集电极电压大概为0.2-0.3V的样子(饱和状态),那么通过R4给C1充电的电压也在 ...

挡住的部分是200欧姆,感觉分压的话不够,是不是这个电阻太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挡住的部分是200欧姆,感觉分压的话不够,是不是这个电阻太小了

恩,这个电阻需要加大一点,才能到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