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充EMI过不了

楼主(2014-08-14):
高手帮忙看看。

输入端用共模电感相对效果最好,用磁珠要差。另外改变snubber电路,增加输入输出电容,改善不明显。

谢谢。

网友:
你的电容加大了,稍微加小一点。snubber电路电容电阻组合试试2.2ohm 1500pf。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其实输入输出电容我们有试过不同的组合。CVIN:47uF+22uF+0.01uF。Snubber电路的值结合理论分析,电阻确实在2ohm左右应该是最合适的。但实测的结果,变化snubber电路,对EMI的结果改善并不是很明显。

我贴的图其实是我们目前测试结果中最好的了。如果输入不用共模电感,40Meg的幅值会超过60db uV/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