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急求,板端对线段50pin,连接器.连接器有卡槽不易拔脱的。感激不....

楼主(2014-08-15):
各位大侠!!!!急求,板端对线段50pin,连接器.连接器有卡槽不易拔脱的。在线等待

楼主:
各位大侠,,,,,不要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就是需要一个50pin连接器,连接器有卡槽不易拔脱的。希望大大给建议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需要一个50pin连接器,连接器有卡槽不易拔脱的。希望大大给建议一个~~~~~~~~~~~~~~

这样的可多了不知道你需要什么类型的,放在板端是用来连接另外一个板子还是其他器件, 要标贴的还是通孔的, pitch要多大的...去digikey网站上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