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画电源的分支,两个分支是分的越早越好,还是越晚越好

楼主(2014-08-15):
两层板,两个分支走线平行

网友A:
当然是越早越好,直接在电源输出电容上分各支。
实际的情况就具体分析了,因为有可能你的板子走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越早越好,直接在电源输出电容上分各支。
实际的情况就具体分析了,因为有可能你的板子走不下。

分开以后,两个分支走线平行,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开以后,两个分支走线平行,有没有什么影响?

有影响,
一般都是用GND隔离。
不同的电源也是用GND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影响,
一般都是用GND隔离。
不同的电源也是用GND隔离的。

既然有影响,那是不是晚点分叉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有影响,那是不是晚点分叉比较好?

1 平行走线不隔离会有相互干扰。
2 分支早和晚哪个好,早分好。

请问你的问题是?
1 早分了,但是平行走线了?
2 晚分了,但是没有平行走线?

对于问题1 早分并且平行,要么隔离;如不隔离,不如晚分。
对于问题2 晚分且没有平行,你要跟早分不平行对比的话肯定是后者好;你要跟早分且平行不隔离对比的话肯定是前者好;你要跟早分且平行隔离对比的话肯定是后者好

好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平行走线不隔离会有相互干扰。
2 分支早和晚哪个好,早分好。

明白!
现在的情况是:
1. 早分平行但是可以隔离;
2. 晚分没有平行

网友:
    看具体情况,一般的直接串一下,对电源要求大的,星形走线好,比如WIFI类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
    现在的情况是:
    1. 早分平行但是可以隔离;

你的情况,我会选择1,早分平行并且隔离。

网友:
    我的感觉是晚分好一点,理由是,分之前走线宽度可以增加,抗干扰能力强,到了用电芯片附件再分。个人感觉,有不合理之处请指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