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个list写到一个文件里

楼主(2014-08-16):
把一个已知list保存到一个文件里,用什么命令?
例把 getskillPath() 保存到一个文件

网友:
你是要把list写入一个文件么?比如下面的  把skillpath 写入当前路径下TEST.txt文件中

skillpath = getSkillPath()
p = outfile("./TEST.txt")
fprintf(p "%L\n" skillpath)
fprintf(p,"END\n")
close(p)

楼主:
谢了,只是后来我自己也想到了
myPort = outfile("./SkillPath.log" )
foreach(item getSkillPath() println(item myPort ))
close( myPort )